求助STEP7 V5.3 SP2安装问题

楼主(2008-12-12):
手上有一套STEP7 V5.3 SP2但是安装多次始终不成功。提示只能安装在XP专业版上.我的机器是2000。难道我一定要升级到XP专业版才能装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硬件要求:
最小 RAM 容量为256 M,越大越好建议用512M。显卡支持 1024x768,16位彩色。

操作系统:
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 1 (或SP1a)或SP2

STEP 7 V5.3 incl.SP2能否在下列操作系统中运行尚不明确:
 MS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 MS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 MS 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STEP 7 V5.3 incl.SP2无法在如下操作系统中运行:
 MS Windows 3.1
 MS Windows for Workgroups 3.11
 MS Windows XP Home

Internet Explorer:
所有的操作系统都必须使用MS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高版本)。

注意:
1、STEP 7 V5.3及后续版本不再支持MS Windows 95、MS Windows 98SE、MS Windows Millennium以及MS Windows NT 4.0操作系统。

2、使用MS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 1 (或SP1a)或SP2操作系统还必须装有Microsoft.NET Framework 1.1 该软件可以通过Windows Updata直接从微软升级得到或其他网站下载。

STEP 7 V5.3 SP2中文版下载地址:
http://www.ad.siemens.com.cn/blog/user1/89/archives/2005/195.html

网友B:
XP 和2000都应该是专业版

网友C:
如果楼主的Step7为中文版,那么必须使用XP SP2专业版~~如果为多语言版,那么无所谓2000还是XP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