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中的TPS新增点是否会影响控制器的运行

楼主(2008-12-12):
        因生产需要要在原TPS系统上新增五个AI点(硬件已有且接线已完成),但是不知在生产不停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是否直接对组态的新增点下装就行了而不会影响控制器的运行?

网友A:
不会影响控制运行.因为组态完成后,下装后,控制器,AI点处于INACTIVE状态,如果不激活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控制运行.因为组态完成后,下装后,控制器,AI点处于INACTIVE状态,如果不激活是不能运行的.

不影响

网友C:
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经常在线修改。

网友D:
不会有任何影响,今天我还加了几个点。

网友E:
肯定是不会的啦,要不还行啊,哈哈

网友F:
加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肯定不的哈

网友G(2009-10-30):
单点下装,正常的事情!

网友H:
一般性操作,没影响,要是不熟的话,在不影响程序运行的情况下,练习练习

网友I(2018-01-05):
不会造成影响,如果你只是新增并且与以前的程序联锁什么没有什么交集的话下载对你原来的组态一点影响都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