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通讯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想问S7-400控制站在现场,上位机在其它的地方,通讯线多长为有效距离,若不能满足要求需加什么设备?

网友A:
通讯距离与你的通讯方式有关系。你要采用哪种通讯方式啊。

楼主:
profibus dp,我用的CPU是414-2

网友B:
如果你的通迅方式是以太网,通迅距离100米。如超过100米,可加中继器。

网友C:
profibus  通讯速率越低 通讯的 距离越长    但是也有最大距离限制

主要看你的速率    太长就要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