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 45KW乱报故障

楼主(2008-12-12):
西门子440 45KW上电就显示A0501、F0001、有时候还显示F0021、F0022。郁闷。怎么办?修好了。

网友A:
所以我基本不用MM4系列

网友B:
查查功率器件,或驱动电路.

网友C:
A0501
电流限幅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

¨ 电
报警信息
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A0501
电流限幅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

¨ 电动机的连接导线太短
¨ 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 (P0307) 必须与变频器功率 (P0206) 相对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斜坡上升时间(输入斜坡上升时间s)
例如,输入电机从静止加速到最大频率P1082 的时间,如果斜坡上升时间参数设置
太小,则将引起报警A0501(电流极限值)或传动变频器用故障F0001(过电流)停

F0021 Earth fault – 接地故障
原因
如果相电流之和超过变频器电流标称值的5%,便出现故障。

F0022 HW monitoring fault – 硬件监控故障
原因
由下列事件引起的硬件故障(r0947 = 22和r0949 =1):
直流中间回路过电流 = IGBT短路;
制动单元短路;
接地故障;
I/O板没有正确插入。
首先,您必须审实该故障是常发性故障(即,变频器在没有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能起动)还是间发性故障(间或发生或者在某些确定的工作条件下发生)。
常发性F0022故障: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就位。
变频器输出端或IGBT中有接地故障或短路吗?拆开电动机电缆,将可以确定是哪种情况。
如果在使所有外部电路连接(与电源)断开时经常发生该故障,则几乎可以肯定是装置损坏,应当进行修理。
间发性F0022故障:
这种故障应当被认为是“过电流”。下列情况可能发生间发性F0022故障:
负载突然改变或者机械堵塞。
斜坡时间非常短。
对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最优化起副作用。
所安装的制动电阻器不正确、电阻值太低。

楼主:
功率器件是查过的,没有问题。驱动在外观看不到有问题,我再仔细查下。电流检测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请指教。

网友B:
互感器可以对比测量,也可以单独加电测量.检测回路查电阻及运放、A/D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查功率器件,或驱动电路.

楼主:
好了,是电流检测的1个贴片电阻性能不好。谢谢各位。

网友E:
检测回路查电阻及运放、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