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常用何种伺服,何种较经典。

楼主(2008-12-12):
本人初用伺服,发现要学的功能太多。请前辈介绍一下如何选型。与PLC I/O配线信号选用。定位模式。程式模式。在PLC编写程序时应注意的事项。给个具体的思路也行。先谢了!

网友A:
安川是老牌子了

松下性价比不错

能买国产的最好

网友B:
三菱 安川的总体性能还不错,东方也行

网友C:
就编程及联接方面来说都差不多。我用过三菱及松下的

网友D:
安川 松下  较好

楼主:
YAMAHA和IAI的也可以呀,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E:
用过台达A系列的,挺好的。

网友F:
以前台达A和B系列都用过,整体感觉还行,调试也比较方便,便于理解。

目前用的是松下MCDD的,挺稳定的,不过就是调参数时很麻烦,不象台达那么好调,而且说明书乱乱的,用起来感觉不好,但是现在仍然在使用中。

网友G:
三菱的最好,比较欧洲的倍加莱,西门子,不仅体积小,而且抗干扰性能特别好。电机刚性好,设置简单.

楼主:
有感于“越高级的东西,设置越简单,越易上手"

网友H:
我们公司大部分是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