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电路

楼主(2008-12-12):
请问下面电路负压是怎样输出,滤波的.它的电流回路是那样吗?谢谢

网友A:
看下,还是看不懂,顶起,希望有识之士分析下。

网友B:
完全看不懂,呵,支持下

网友C:
是的,你画的是其中半波,另半波在下半部。

楼主:
TO双片机

它那负压是怎输出,及滤波的,谢谢

网友D:
这不就是最常见的全波整流,LC滤波

网友E:
顶一下,希望有高手帮一下。

网友F:
你所画出来的只是其中负半周的回路,而且也不完全正确,应该是从地端经过负载到达三端负电源稳压IC7912的输出端,过7912后分两路,正半周时期(定义为 上正下负时)电流流过 D15 ,负半周时期电流流过 D14。

网友F:
正负稳压其实一样的原理的,是从7912的3脚输出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习惯了正电流的方向了,现在对负方向的电流有些迷糊,对吧?

其实,你就按照正电源来看输出也可以的,只不过是电流的方向(或电子流动的方向 与电流方向相反)颠倒过来即可了。

网友G:
简单的全波整流,LC滤波,由7912的3端输出,不过它输出的是负压,你慢点看就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所画出来的只是其中负半周的回路,而且也不完全正确,应该是从地端经过负载到达三端负电源稳压IC7912的输出端,过7912后分两路,正半周时期(定义为 上正下负时)电流流过 D15 ,负半周时期电流流过 D14。

网友I:
有机会要好好学习电子电路了啊,

呵呵,我基本不能看懂的啊

网友J:
 他们说的都很好!你就按照正电源反着看就可以!

网友K: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开关电源,负电压只是和正电压整流管的方向不一样吧了,相对于一个公共接地端,改变整流管的极性也就改变电压的极性了,7912就是一个负12V的稳压块,7812是正电压的,很常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希望有高手帮一下。

楼主:
大家说得很好,反着看

网友M:
     有些符号我还不认识呢,

网友N:
同意网情删的说法,其实就是全波整流电路!

——————————

正负稳压其实一样的原理的,是从7912的3脚输出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习惯了正电流的方向了,现在对负方向的电流有些迷糊,对吧?

其实,你就按照正电源来看输出也可以的,只不过是电流的方向(或电子流动的方向 与电流方向相反)颠倒过来即可了。

网友O:
这是一个计算机电源电路,ATX2.0版,电流回路基本是这样,那个电解电容是滤波用的,是常见的全波整流电路,正极是这组线圈的中心抽头接地,负极是D14,D15的连接端,

通过两个电感和一个电解电容滤波又通过三端稳压块KA7912输出负12伏,又通过KA7905输出负5伏

网友P:
跟电脑的电源很相似,他就是个全波整流电路而已,你花的线路只是半周的路线。

网友Q:
全波整流,而且你的电流方向画错了,这是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