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步进电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12):
我的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丝杠一端与称重传感器螺纹相连,为的是测出电机的推力,但是在测试中发现力到达7-8公斤时,电机里面响一下,退回去一点,传感器测到的力减小了,之后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何故?

网友A:
丢步了呗!你这种场合不能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B:
是不是传感器螺纹损坏了

楼主:
传感器是完好的,我的结构是这样的:步进电机,丝杠连接称重传感器,传感器下端紧贴着一个平面,当步进电机转动,丝杠直线向下走动是传感器受到压力从而显示出数据。

网友C:
步进电机扭距达到极限了  不会正常工作

楼主:
但是我测试时发现有时达到7-8公斤力时丝杠退回,有时达到12-13公斤时丝杠退回。

网友D:
问题1:你那“退回”是什么意思?怎么个退回法?

问题2:你那步进电机是多大N.M??

楼主:
1.达到7-8公斤力(有时为12--13KG)时(通过称重传感器测得),可以明显听到电机内部震动了一下,接着传感器上显示的力马上就减小了,此后力又上升到下降之前的大小,随着一次震动力又开始下降。

2.厂家给的数据是电机的推力>2000N,这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设计的,未给扭矩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丢步了呗!你这种场合不能用步进电机吧

楼主:
这种场合不能用步进电机

那应该用什么?

网友F:
这当然就是传说中步进电机最大的特性之一——丢步

网友G:
是不时机械问题啊,你这里应该有一编码器之类的对步进进行闭环控制,是不是编码器坏了啊!

楼主:
我每步细分400后仍出现这种情况(整步0.72度),这会不会跟发的脉冲有关啊?我现在用的信号发生器比较古老,可能发出的脉冲信号不稳定。

网友A:
应该用伺服电机比较好。

网友F:
"我每步细分400后仍出现这种情况(整步0.72度),这会不会跟发的脉冲有关啊?我现在用的信号发生器比较古老,可能发出的脉冲信号不稳定。 "

应该与此关系不大。

楼主:
丢步了哪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F:
"丢步了哪应该怎么办啊? "

这是由于牛矩不够造成的丢步,除了给更大的电流,换更大的电机以外,就是改机械结构,比如用小导程的丝杠,加减速机.

楼主:
请问刘老师:

60mm直径步进电机理论上能达到200KG的推力吗?实际中能做到吗?

网友F:
60mm直径步进电机理论上能达到200KG的推力吗?实际中能做到吗?

看你的机械结构.

网友H:
什么步进电机能有这么打的推力?

网友I:
呵呵,不错啊,学习啊,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还要学习啊

网友J:
你是用什么结构的传感器来测量的,根据你的描述,目前测量出来的紧紧是丝绳的绷力

网友K(2009-09-30):
使用TRINAMIC的产品吧  其产品自带检测力矩的功能,是其公司的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失速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