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加速过电流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12-12):
加速过电流动作时,是要达到电机额定电流以上才会动作,还是也有可能不到额定电流就动作?现场调试一台160KW的电机,解开靠背轮光空带电机启动就报加速过电流,报警时频率0.8HZ,电流60A,而变频器额定电流为320A,真奇怪!后来将原来的低转矩控制改成恒转矩控制就没有这个现象了,电机能正常启动,不在报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期待各位达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加速过电流可以按额定电流的百分比设定

网友B:
修改一下参数电流限制比率,功率限制比率什么的,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