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故障代码0140-3SR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12-12):
各位大侠:

    ABB变频器ACS800故障代码0140-3SR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我们厂ABB600的多!没见过数字的故障码。再看看是不是故障?等待学习!

网友B:
不是故障.是型号吧!

网友C:
会不会是操作盘软件版本与变频器版本不一至报错.我遇到过类似的,但想不起来是不是这个代码了.这个不影响使用。偶尔出现

网友D:
赞同3楼说法

网友E(2011-04-20):
是不是出现 隐藏参数了? 问问厂家不就最清楚了。

网友F:
二楼说的对,是型号,不是故障信息

网友G(2011-05-29):
0140-3SR的确是型号

网友H(2011-07-09):
按键盘上的ATC键,,看看能不能回到主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