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师傅

楼主(2008-12-13):
本人最近要接一台切片机,可我的PLC是FX2N-20MR的所以公司买了个FX2N-1PG脉冲输出模块回来一起用,我没用过1PG不知道怎么编程序,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帮帮我编里面主要输出的那段,小弟在此跪谢了!!!我的邮箱是:zhouxiaog997@163.com.再次谢谢了

网友A:
买了伺服电机说,把地址流下,电话上报。

网友B:
我做过切纸机。不知道给你那样不样啊。

楼主:
我要用的是它的位置控制,不知道1PG怎么用,一般是用PLSY指令让脉冲从Y0 或Y1输出,可现在用了个模块我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C:
要是将PLC换成晶体管到是可以用内部脉冲来控制,可惜你是继电器就没法了。只得用1PG得了

网友D:
免费的午餐啊可能没有的。1pg的价钱比重新买一个fx1n-24MT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