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QM1 的电源连接 问题

楼主(2008-12-13):
新手,被Omron  CQM1 的输入、输出电源接线弄糊涂了,请教中。。。

输入模块有COM端子,输出模块有COM端子和0V端子

在学校,老师说输入端:COM端子接0v,外接电源24v DC 接比如启动开关进输入00000;

而书本上却是输入端:COM端子接24v DC,外接电源0v接开关进输入00000;

到底该是如何?还是无所谓???

网友A:
呵呵;

没有看说明书;

CQM1输入模块公共端COM可以接0V,也可以接DC24V;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B:
呵呵,都是对的!COM接正还是接负要看你输入类型的,如果是正输入那COM接负,如果是负输入那COM接正!

网友C:
OMRON的PLC输入COM端即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

网友D:
看是NPN还是PNP了。

网友E:
是的 ,如果输入端是普通开关,COM接正接负都可以,

如果是npn或pnp类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就要注意了

网友F:
我们这COM端接的都是正向电压.

网友G:
输入端和你使用的传感器类型有关

NPN接正

PNP接负

网友H:
飘落的烟灰

 是的 ,如果输入端是普通开关,COM接正接负都可以,

如果是npn或pnp类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就要注意了

~~~~~~~~~~~~~~~~~~~~~

是的

网友I(2009-08-08):
请问有谁知道CQM1  PLC他的输入输出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网友I:
各位好请问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CQM1 CPU21的用什么编程软件编程啊

我用的是5.0的软件数据线是CIF02的

但是连不上

网友J:
CIF02是可以连上的

网友K:
你可以用PLC上的9孔编程接口的线连接一下,看是否正常,有问题也可以打我手机资讯:13967587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