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纳闷不已的施耐德ATV58机不定时报SCF

楼主(2008-12-13):
           这几天修一台施耐德ATV58,3.7KW机,客户反映的是运行中报SCF,上电一运行,好的,并没报SCF,大概运行了10多分钟,报SCF了,再下电上电起动就报SCF了,但多次上电有时运行又不报SCF了,有时还能运行一个多小时也不报,这种软故障最叫人头痛,检查主板同驱动板的排线也没松动,换驱动大芯片INTC001108,故障仍旧,换驱动电路所有电解电容,故障依旧,同机对换主板,故障依旧,换2只电流互感器,故障还是老样子,后来想想会不会是驱动电路453光藕老花的问题?但仔细推敲机子有时带电机运行一个多小时也没报SCF,又不像是453光藕老花的问题,,但还是动手开始一组一组的换,换上W相二只453的光藕,上电起动,拖电机,唉,电机运转不平稳,过会儿又报SCF了,换第一组就没了信心,看来真的不会是453的问题,换下来的453重新换回去,把其它的4只453光藕全都焊下来,清理松香同绝缘漆后又重新焊好,上电起动机子,呵呵,运行了几个小时都没报SCF了,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柳暗花明啊! 机子居然好了?难以置信!后来反复上电下电起动机子均正常,难道是松香同绝缘漆的问题?还是453光藕有管脚接触不良的???????????????令人纳闷不已啊!看来58机报SCF的病因又得增加这种情况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定是虚焊引起的。

楼主:
虚焊好像也不可能,因为机子原来就没动过,驱动电路绝缘漆又喷的好厚啊,所以纳闷啊

网友B:
又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C(2010-03-28):
应该是453老化,之前有修安川616g5开启一段时间显示GF.更换929.923.故障排除。

网友D(2011-10-14):
感谢HZZHEE 讲解的很受启发 问题还是很模糊  两台 58-55KW 带电机运行到30HZ 电流86A 跳SCF  再启动就报警 带小电机正常 很纠结

望指导  QQ956450041 1385604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