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機構是否可以直接帶轉盤?

楼主(2008-12-13):
伺服機構是否可以直接帶轉盤(即馬達中心與轉盤中心在同一條垂直線上)?我目前見過的基本上都是通過齒輪傳動或者通過同步帶傳動的。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吧.

网友B:
负载大的话用直驱DD电机

楼主:
"直驅DD電機"是什麼.....?

网友C:
看转盘的惯量大小和响应速度要求,惯量大,响应要求高的,建议用力矩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即所谓的DD

楼主:
慣量小,響應要求也不高。老板的思路是馬達經過連軸器與轉盤連接,但使用止推軸承,將重量完全承受在止推軸承上。這個方案怎樣?

网友D:
要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不要估计

网友E:
Direct Drive

转盘的重量最好不要让伺服电机的轴承承受,因为伺服电机的轴向受力能力是很有限的。

止推轴承可以解决轴向承载和精度,但无法保证径向指标,所以转盘应该用轴向和径向都保证的支撑结构

楼主:
我是建議我老板不讓轉盤與電機軸同軸向的。但是老板覺得沒必要,因為轉盤等重量不超過10KG,轉盤直徑為130MM,總高不超過200MM。

网友F:
TO 楼主,关于DD马达电机(直驱转台)的详细资料,可以邮件联系:    md@catchet.com

网友E:
同轴关系不大,关键是不要让伺服电机的轴承直接承载负载的重量。

网友G:
那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机械安装的问题,伺服电机的输出轴端一般是光轴或带键槽的,看你的圆盘能不能装在电机轴端并卡死。

楼主:
圓盤及其上的所有的重量都是承受在止推軸承上的;
圓盤是自己做的,經過連軸器,安裝並卡死是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