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冷却风扇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12-13):
用变频器控制控制一台变频电机,电机上的风扇应该怎样接线,才能达到电机运行时风扇运行,电机停止时风扇停止运行,而不是一通上电风扇就运行?谢谢!(变频器是艾默生EV1000)

网友A:
变频器主板上有一个继电器,可以定义为变频器运行指令输出,再控制一个小接触器就可以控制风机了。

网友B:
可以采用装置的继电器输出,也可以在外围控制回路上进行控制。

楼主:
谢谢指教!我们用的是EV1000系列通用变频器,是不是用主板上的可编程继电器输出TA\TC触头?

楼主:
另外,还需要变频器做什么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