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5.5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12-13):
我有一台台达A系列5.5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我把驱动板拆下来,加上直流电压400V然后测量5V.  15V,发现对应的电压为1V.   3V后来检查发现有只电解电容(100微法,25V)有漏电现象,换了电容后,上电测量连1V,3V都没了

网友A:
我有台达A系列5。5KW二手变频器,

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把板子上的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C:
输出的电压降到了 1/5 ,那么这1V 3V 的电压稳定不,?稳定则在取样电路,如不稳定,可能在控制、开关电路 或者负载部分。

网友D:
开关电源没工作....

网友E:
估计是有电容漏液引起的,我碰到好几个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2楼的 把板子上的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