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识别不出来属于那种类型,,,,,,主电路采用自耦降压启动,,,,降压启动线路里有一个符号"ZJ"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看,,,,有励磁部分,,,老机器,,,,

请问它属于什么类型,,,,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ZJ一般是中间继电器  还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J一般是中间继电器  还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网友B:
值得探讨,多大的空压机要用降压启动?ZJ是中间继电器可以确定

网友C:
什么形式的空压机?luo

网友D:
ZJ是中间继电器不会有错

网友E:
能否说得具体点??????????

网友F:
制氧厂用空压机好像功率很大有这种降压启动和励磁装置,可以借鉴

网友G:
ZJ是中间继电器不会有错 。

网友H: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