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与π接怎么区分

楼主(2008-12-13):
TT接与π接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网上搜了下,说的也不是很明白,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

网友A:
你没说明白,是电力线路还是电子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明白,是电力线路还是电子线路?

是电力线路

网友B:
应该是电子线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T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