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模拟量输入两线制和四线制接法相同吗?怎么接呢?

楼主(2008-12-13):
300PLC模拟量输入两线制和四线制接法相同吗?怎么接呢?

网友A:
不一样的啊 ,要换量程卡啊,看看说明你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建议还是多看看模拟量模块硬件手册,图文并茂的详解会让你找到答案的.

网友C:
300PLC模拟量输入两线制和四线制接法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四线制就是要多加一对供电线,其他的接法和二线制一样,对了如果是7KF02一定要调量程卡。

网友D:
你看300模块的手册,有接线的方法

网友E:
如果共负端有没什么问题?就是说将所有负端都并联到M-

网友F:
不一样,需要需改侧边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