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断路器并列使用?

楼主(2008-12-13):
2个100A断路器能否并列一起使用?能否当200A使用?会不会分流不均匀导致一个跳,一个不跳,请问师傅们帮我分析分析,我是听别人讲可以用,我不敢用,自己分析有点问题,但不是很清楚,谢谢!帮忙呀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的!关键是导线的问题!还有就是接触问题!

网友B:
可以啊,可要注意到所选导线的截面,相的接线牢靠

网友C:
不知道的啊,要试试才知道啊,不过总是不好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可要注意到所选导线的截面,相的接线牢靠

网友E:
并联后瞬间短路电流可能不一样,如果2次有短路,可能其不到很好保护!断路器选择中额定电流和瞬间短路电流都重要。并联后都要满足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后瞬间短路电流可能不一样,如果2次有短路,可能其不到很好保护!断路器选择中额定电流和瞬间短路电流都重要。并联后都要满足

网友G:
使用断路器的目的是对电路实现过载和短路保护,二只并联怎么实现其功能?

网友H:
不行吧,用一个不好吗

二个还贵呢

网友I:
不行!两个断路器不可能同步动作,在分断过载电流时还能应付,但分断短路电流时先动作的断路器将全部短路电流转移到后动作的断路器上,后动作的断路器将无法分断巨大的短路电流(分断能力不够),而造成事故扩大甚至引起断路器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两个断路器不可能同步动作,在分断过载电流时还能应付,但分断短路电流时先动作的断路器将全部短路电流转移到后动作的断路器上,后动作的断路器将无法分断巨大的短路电流(分断能力不够),而造成事故扩大甚至引起断路器爆炸。

网友J:
肯定不行

过电流时不能保证两个断路器同时跳开。楼上已经把原因说清楚了……

想想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千万不能这么用

网友K:
不能同步啊 ,不好,

网友L:
一百的没几个钱。别省这个钱。不平衡就跳。开始好。用一段也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肯定不行

过电流时不能保证两个断路器同时跳开。楼上已经把原因说清楚了……

想想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千万不能这么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行吧,用一个不好吗

二个还贵呢

网友N(2009-01-12):
可以使用,但是不推荐这么用呵呵,直接买200A的不是可以吗

网友O:
1+1不一定==2?????/

网友P:
2个100A断路器能否并列一起使用?

这问题与两根电缆并联是一样的,两路的电流不可能绝对相等。

网友Q:
不行的。同意楼上的话。

网友R:
路过,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