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母线下两个pt可以是一个n接地一个b接地么?

楼主(2008-12-13):
同一母线下两个pt可以是一个n接地一个b接地么?
pt二次接地方式 跟一次接地方式有关系么

网友A:
那有用俩个pt接的啊,一般是计量及有补偿电容柜才有俩个啊

网友B:
不知道啊,还是看看再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用俩个pt接的啊,一般是计量及有补偿电容柜才有俩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