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选择频敏变阻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绕线式电机在启动时,需要选择频敏变阻器,一般选择时,需要区分重载和轻载,这两种情况选择的变阻器有什么区别,如果重载的情况选择了轻载的型号,对电机运行有影响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A:
重载时选择的频敏电阻值比轻载时小一些,主要是为提高起动转距,如果错选对运行没有影响

只对起动有影响,过小起动电流过大,过大起动转距达不到至使重载时无发运行

网友B:
狼狗139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