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12-13):
我想把两根线并在一起用,它门的总面积是多少呀,如果两根相差较多可以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面积等于和.

网友B:
1+1=2       1+4=5   是可以用的没问题

网友C:
呵呵,楼上说的蛮好啊,哈哈很有意思啊

网友D:
楼主说的也有意思啊。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事啊。

网友E:
1+1=2 1+4=5   可以用,但是如果4发生短线,所有负载5就会加在线1上,线1会被烧毁的.

网友F:
并用两根线,两根线的材料,工艺,横截面,长短都应该一样。如果单说能不能用?当然可以,电气最主要的还是安全啊!

网友G:
  可以用,不过要注意安全,象5楼说得情况有可能发生。

网友H:
如果说能用的话,最好用相同截面的线缆,因为不同截面的阻值不一样,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平衡。而且,想同截面的不是1+1=2,应该是和*0.85为佳

网友I:
不提倡两根线并联使用.

网友J:
并用两根线,两根线的材料,工艺,横截面,长短都应该一样。如果单说能不能用?当然可以.

网友K:
对:我也要学 关于

如果说能用的话,最好用相同截面的线缆,因为不同截面的阻值不一样,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平衡。而且,想同截面的不是1+1=2,应该是和*0.85为佳

内容的回复:

这个阻值小的可以不计吧,除非是从三峡到上海.

网友L:
引用 网友E:
1+1=2 1+4=5   可以用,但是如果4发生短线,所有负载5就会加在线1上,线1会被烧毁的.

不是"4发生短线",而是断线吧?

网友M:
如果两根相差较多可以吗?

最好不要这样用

同意

风风雨雨 5楼

如果4发生短线,所有负载5就会加在线1上,线1会被烧毁的

如果1发生断线,所有负载5就会加在线4上,线4也会被烧毁的

请多指教

网友N:
你提出问题不全面,首先线的横截面是多少?其次,楼主用并联干什么?用在哪?而且线的材料是否统一?等等。

网友O:
问题不大,但是最好不要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