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选型?

楼主(2008-12-13):
我是一个初学者,刚刚看了欧姆龙PLC的软件,不知道选哪种型号,请问和西门子S7-200类似的应该选哪个?

网友A:
选CP1H,或者CP1L较好,支持浮点数据的运算。其它版本基本上没有浮点运算

网友B:
主要是看你需要的I/O点数是多少,才可以选型的。CP1H的用着不错。

网友C:
选择依据:

1、输入输出点数(I/O点数),要留些余量;CPM2A  120个点 ; CP1L 最多好像180个点,CP1H可以加7个扩展模块,做到320点,CJ1M的就更多了

2、程序容量

3、整体系统配制其他需要(模拟量、脉冲输入、通讯等方面的要求)

网友D:
s7-200支持四个高速记数器,CPM2A系列只支持一个高速记数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选择依据:

1、输入输出点数(I/O点数),要留些余量;CPM2A  120个点 ; CP1L 最多好像180个点,CP1H可以加7个扩展模块,做到320点,CJ1M的就更多了

2、程序容量

3、整体系统配制其他需要(模拟量、脉冲输入、通讯等方面的要求)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啊,呵呵,不错啊

网友G:
CPM2AH,有外设端口和RS232端口,方便在线编程并同时使用文本编辑器等,最大可扩展到120点

网友H:
欧姆龙现在与西门子S7-200同一档次的产品是CP1L和CP1H系列产品,其他的如CPM1A,CPM2A等等都过时了。

网友I:
你对模拟量如果有要求就用CP1H,如果没要求就用CP1L,CP1H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J:
欧姆龙现在与西门子S7-200同一档次的产品是CP1L和CP1H系列产品,其他的如CPM1A,CPM2A也能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选择依据:

1、输入输出点数(I/O点数),要留些余量;CPM2A 120个点 ; CP1L 最多好像180个点,CP1H可以加7个扩展模块,做到320点,CJ1M的就更多了

2、程序容量

3、整体系统配制其他需要(模拟量、脉冲输入、通讯等方面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友情提示:CPM2A系列的指令比较少,用着不如CP1L 方便;CP1L的指令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