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MACSV 1.1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12-13):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的系统是WinXP  SP3,在安装MACSV时出现如下问题:

1、安装CodeSys  2.3时出现如图

2、安装组态软件时出现如图:  “注册macsto3s.dll失败”

请高手赐教,安装后工程编译没有IO站;我原来在WinXP   SP2上安装没有问题?是不是我的操作系统有问题?

在现在的系统上安装贝加莱PLC软件时也提示“请使用XP   sp2或以上版本”

楼主:
问题2图如下:  请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A:
你按如图所示的问  和利时  的吧

网友B:
在安装前,看看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有什么和server有关的进程,把它关掉再安装,在安装ABB AC800F趋势服务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NT Server进程关掉,再安装就好了。

楼主:
还是出现上述问题,估计我要重装系统了

楼主:
把WINXP系统重装了一遍,再安装成功了

网友C(2018-08-03):
请问,您有v1.1.0的安装包嘛,可以分享一下嘛,急用,谢谢。

我的邮箱994847241@qq.com

网友D(2020-08-06):
请问,您有v1.1.0的安装包嘛,可以分享一下嘛,急用,谢谢。

我的邮箱16852616@qq.com

网友E:
老版本软件基本都是安装不成功重做系统的,比查原因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