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CS3000自动计算油品吨数

楼主(2008-12-13):
请问YOKOGAWA CS3000从罐表系统读到的液位和温度,通过什么方法能够自动计算出该温度下,对应的质量(吨数)呢?

网友A:
你能写出计算公式 它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B:
先有计算公式,然后用计算块(CALCU)就可以写出来。

楼主:
可问题是,要从罐容表里查到体积才能计算啊.EXCEL的罐容表怎么导入啊,什么命令让计算块去自动查表呢?

网友B: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自己都晕了吧,你的问题是读液位和温度算质量,怎么又出来体积了?你不可以根据液位先算出体积吗,哪有查体积的?表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温度,如果和温度有关,可以考虑温度补偿嘛!

网友C:
4楼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说他手头有油液位与对应体积的对照表,一般加油站油罐都有此表;没有好办法,楼主只能定义液位区间赋值在计算,很繁琐的。

楼主:
还是5楼了解我.每个储罐投入使用前都要请专门的检验机构出具一份罐容表,即根据量得的液位查找对应的体积,然后根据温度修正计算出当前液位,温度下的物料质量.我有罐容表,有公式,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让CS3000自动去查表得到体积.

网友B:
抱歉不是很了解,可否说的更详细些,应该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