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伺服电机?有几种类型?工作特点是什么?

楼主(2008-12-13):
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和无刷直流伺服电机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交流伺服要好一些,因为是正弦波控制,转矩脉动小。直流伺服是梯形波。但直流伺服比较简单,便宜。

网友A:
包二夜自问自答多有新芯。。。。。。

网友B:
说的挺好

网友C:
说的挺好 就是内容太少。

网友D:
请问三相交流伺服与普通三相电机有何区别?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如何控制?与单相有何不同?谢谢!

网友E:
呵呵,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