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单元不够时加装扩展单元,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8-12-13):
                  当PLC的基本单元I/O点不够时加装扩展单元,而扩展单元的I/O点是不是接着基本单元来命名,

                 例|基本单元的输入点只有14个点,则X14,现扩展8个点,那么在程序编写,扩展的输入点是不是,X15,X16,X17,X20,X21,X22,X23,X24,

                 当PLC的基本单元I/O点不够时,扩展输入和输出点,那么在程序上怎样编写,

网友A:
地址往后排就行了、程序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受影响。

楼主:
1楼说的是不是|如果后面有三四个扩展输入和输出点单元,只要地址往一直后排,

而不要编写扩展单元和基本单元衔接程序,基本单元的CPU可读到扩展单元的地址

网友B:
FX2N系列最大可扩展输入为256点和输出256点,X0-X7\X10-X17\X20-X27\X30-X37 、Y0-Y7\Y10-Y17\Y20-Y27

网友B:
在FX2N中,扩展编号是根据扩充模块插的位置来决定的,
插在主机后面第一块扩充的编号是从主机的最末编号继续延下去的,FX2N系列中的I/O编号都是8的倍数,也是以八进制来编址的.同样第二个扩充模块是以第一个扩充模块的最末I/O编号延下去的,如:主机是80MR的输入点最末尾是X47如果扩充输入模块的第一个输入点就是X50....Y点也一样....特殊性模块不影响I/O地址编号
A/Q的I/O地址是以十六进制的来编号的,如果插槽中有空槽系统会按缺省值十六位来计算,插了I/O模块的系统会自动识别此模块的I/O数占用的点数(16/32/64)
能支持最多插多少模块由它们的主机型号来决定.

网友C(2009-02-14):
什么PLC啊,“输入点只有14个点,则X14”哪家的是这样排的

网友D: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记忆会很深的!

网友E:
有一个概念你首先要了解

PLC的输入输出点都是按字节来派的。如:I0.0----I0.7     I1.0-----I1.7      Q0.0----Q0.7      Q1.0----Q1.7

都是8位为一组,没听说超过7位的数存在.

网友F: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G:
三菱FX128点:X0~X7,X10~X17.......,X70~X77,另加扩展为X100~X107.。。。。

三菱FX输入或输出不足64点:X0~X7,X10~X13,另加扩展为X20~X27.。。。

输出形同。

西门子的S7-300硬件配置时,可自定义;200没用过

网友H:
其实 你都不要问任何人.一个简单的方法.您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弄.然后在GX 软件上监视.如果是对的就好了.不对的在实验.最多20分钟就出来了.自己弄的东西自己最记的清楚.  QQ 181673291

网友I:
呵呵;

要从X20开始;

8进制的;下一个必须从20\30开始;

网友J: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K:
基本单元的输入点只有14个点,则X14,现扩展8个点,那么在程序编写,扩展的输入点是,X20,X21,X22,X23,X24,

网友L: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寻址方式,日本的和欧洲的就不同,有时一个品牌的也不一样,怎么都只会X/Y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