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模块程序编写,特急急急急

楼主(2008-12-13):
                 在一个超声波清洗机实例中看到,部分温度程序有点看不懂,请大家帮忙解释下,如下|

                ADD    D90  (模块中的1槽实际温度)    K100   D100(1#温度显示)

                ADD    D91   (模块中的2槽实际温度)   K80     D101(2#温度显示)

                ADD    D92  (模块中的3槽实际温度)    K80     D102(3#温度显示)

                ADD    D93  (模块中的4槽实际温度)    K40     D103(4#温度显示)

               1,以上为什么模块中的实际温度要加上一个常数才传送到温度显示里,这个常数是什么意思,而这个常数怎么样设定?

               2,PLC的温度显示数据寄存器(D100,D101,D102,D103)怎么样与外部温度继电器连接,同步用,

   在此谢谢大家的解说了

网友A:
说的不明白。看下程序才知道

网友B:
呵呵,看看说明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楼主用三菱FX的PLC吧?  有专门的温度控制模块来连接外部温度检测器的,具体型号得看外部是用热电偶式还是热电阻式来确定,比如PT100为热电阻就可选FX2N-(*)AD-PT模块。后面加多少的数字应该是属于增益补偿值。主要是为了能和实测温度要显示一致,具体加多少也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