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指令

楼主(2008-12-13):
            请问大家PLC 的外围元件计数器,温度继电器,和PLC的D数据寄存器同步连接显示,在程序上怎么样编写

网友A: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啊,呵呵,

网友B:
只要你将外围元件的信号输入到PLC内,然后在D中显示出来即可啊。主要是必须有信号输入到PLC内。

网友C(2009-01-22):
信号输入是当然的,我想主要是如何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