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问题

楼主(2008-12-13):
  大家好,我有台电焊机,10天之内烧了3次2级线圈,扁铜线也换过2回了,一直查不到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或者二次侧短路

网友B:
电焊机类都有暂载率的问题,好的暂一般暂载率在70%~80%,如全天一直工作很容意烧线圈

网友C:
你的使用环境什么情况?是不是多台焊机在同一工件上同时作业啊,?

网友D:
会不会是线圈老化引起的

网友E: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F:
树脂磁性材料有问题,有无断裂?

网友G:
负载大了         输出短路    是新的吗       还是就得修回来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类都有暂载率的问题,好的暂一般暂载率在70%~80%,如全天一直工作很容意烧线圈

网友I:
加强制散热风扇怎样!组装部件之间绝缘咋样,用时追踪观察总会找到毛病出在哪里的

网友J:
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电焊机的暂载率是35%?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电焊机的暂载率是35%?

暂载率据设计的不同可以变的/此楼主的机应视烧毁的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L:
负载太大了吧,不然不会这样呀

网友M:
说一下电焊机的工作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的使用环境什么情况?是不是多台焊机在同一工件上同时作业啊,?

是啊,有3台在同一工件上工作。

楼主:
所有的丝包线都是重新绕过的,是全新的,就是2次线圈老是烧!

网友N:
是不是你会的时间太长呀。工作时间太长。负载太大。

网友O: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焊接时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流

2.焊接时一次侧和二次的温度,散热如何

3.调节电压档位,测量空载电压和空载电流

4.把输出电压调到最低,将二次侧短路,测一次侧和二次侧短路电流

请多指教

网友P(2009-01-29):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焊接时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流

2.焊接时一次侧和二次的温度,散热如何

3.调节电压档位,测量空载电压和空载电流

4.把输出电压调到最低,将二次侧短路,测一次侧和二次侧短路电流

网友Q:
电焊机的工作原理

是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温电弧来熔化电焊条上的焊料和被焊材料,来达到使它们结合的目的。电焊机的结构十分简单,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变为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可以是直流的也可以是交流的。 电焊变压器有自身的特点,就是具有电压急剧下降的特性。在焊条引燃后电压下降;在...电焊机的工作电压的调节,除了一次的220/380电压变换,二次线圈也有抽头变换电压,同时还有用铁芯来调节的,可调铁芯... 电焊机一般是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系利用电感的原理做成的.电感量在接通和断开时会产生巨大的电压变化,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压电弧来熔化电焊条上的焊料.来达到使它们结合的目的。 dia

网友R:
线圈是否固定牢靠-有无接壳现象。

是不是把380V电源接在了220V的输入端子上。

网友S:
电焊机类都有暂载率的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你的使用环境什么情况?是不是多台焊机在同一工件上同时作业啊,?

请教: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U:
焊的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