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GE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3):
      请问各位大虾,西门子和GE的PLC 是否能互相通讯,具体GE 的PLC做主站,西门子S300作从站,采用安装有GE的组态软件的PC机做为上位机控制。这种通讯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望各位PLC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GE3I的通信,希望有人可以帮忙解决下,最好有如何配置的步骤

网友B:
我也要做GE的主站,西门子ET200S的分站,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应用中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C:
用Profibus或者Modbus均可.西安开轩自动化

网友D:
可以的,使用PROFIBUSDP

网友E(2009-01-14):
我有程序,可以收费给你。

网友F(2009-02-16):
GE和西门子的通讯非常简单,只需您在GE PLC上有一块IC693PBM200卡,在ME下组态该卡既可.您需要西门子S300从站的GSD文件. GE Fanuc大多数代理商都能帮助您解决

网友G(2009-05-24):
用Profibus ,
我有程序,可以收费给你。

网友H(2018-08-28):
我也想知道,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