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多功能节电保护器原理

楼主(2008-12-13):
平常电动机在轻载或空载状态下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电动机连续工作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以提供磁场。当供给电动机的端电压恒定时,产生的磁通也保持恒定。在额定转速下,磁场消耗的能量保持恒定,与负载所需的转矩无关,支持负载转矩的能量大小取决于电磁转矩的大小。当负载转矩增加,转子的转速会稍微下降(转差率增大),使得感应的转子电流上升以增加电磁转矩。相反,如果需要的负载转矩减少,转差率减少,转子电流下降,定子电流也相应下降。但在端电压恒定的情况下,定子提供磁场的电流在任何负载转矩条件下将保持恒定。结果是感应电机的效率随负载的减少而降低。

一般电机始终在额定条件下运行的情况很少。我们选择的电机其标称均高于驱动负载时最大需求。当输入额定电压时即使满负荷运行也有节电空间。此时,驱动的负载一般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选择的电机大小必须满足其最大负荷时的需求,尽管最大负荷只是间断出现,其他时间负荷要小得多。由于电机产生的转矩与供电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降低端电压将减少转矩。降低电压实际上是降低了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也意味着所需磁场能量的减少。利用这一原理。鑫科的电动机多功能节电保护器可以在从空载至多数负载情况下保持恒定的电机效率。它采用智能化的微处理器控制,无需人工调节。在轻负载的情况下电机的电压自动降至最低需求,而转速保持恒定,因此降低了不必的损耗。如果负载增加,电压将自动上升以防止电机失速。

通过闭环反馈系统控制,其感应电路比较通过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由于是电感电路,电压和电流波形存在时间差,负载越轻,电流波形的滞后越大。电流相对于电压的滞后关系

同的负荷条件下,和电动机多功能节电保护器连续监测电机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角,依据负荷的变化改变相位角。它通过使用晶闸管半导体开关元件来切削电压而进行控制。晶闸管允许电源电压正半周和负半周的一部分供给电机。

网友A:
yuanlaishiguanggao原来是广告啊,

网友B:
电动机多功能节电保护器不就是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