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发电机前你必需了解的常识

楼主(2008-12-13):
1.负载分析
许多因素影响选用发电机组的大小.其中系统用电负载的特性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用户在选用一台柴油发电机组以前必须仔细考虑以下几点:
a、是用作常用发电机组还是备用发电机组。
b、考虑今后系统增加的用电量。
c、系统容许的电压降。
d、电动机起动的情况。
2.机组功率标定
一般供给用户的柴油发电机组为常用机组它可以连续12 小时以额定功率向负载供电(其中有1 小时以110%额定功率运行的能力)。在市电故障不太频繁且供电时间不长的时候用户可以使用功率标定为备用机组的发电机组。它每年不超过200小时以平均80%最大功率运行,另外每年以100%最大功率运行的时间不应超过25小时。
3.发电机组与三相电动机匹配需注意的问题
机械工程中最常用的就是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由于其启动特性,这些电动机直接连接电源系统。如果直接在线启动,将会产生高达电机额定电流6倍的浪涌电流。配置软启动装置后,启动电流就很平稳,不会对发电机组造成冲击。发电机组与三相电机容量选配时,建议考虑安全系数1.5即 1.5倍的电机容量(必需是软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