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高炉工程的吗?大家说说高炉一般都用什么控制系统?

楼主(2008-12-13):
有搞高炉工程的吗?大家说说高炉一般都用什么控制系统?

楼主:
我见过的300用ABB AC800F, 1360 IN FI 90,1800 PCS7 ,2500 AC800F

网友A:
凑巧的是,这几年的 高炉 几乎全部是 高端PLC,

而很少见到DCS了,

尤其是以 西门子S7-400H(当然也包含其DCS系统-PCS7)业绩为最好,貌似高达40%,

下来就是 AB的ControlLogix5000,施耐德的Quantum,再下来就是ABB的AC800.

楼主:
哪一个最好用呢?,,,

网友A:
广告词叫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高炉其实相对还简单些。

随便用那个知名的系统都可以。

不过一般那些因素会左右冶金生产厂对控制系统的选择呢?

1.首先是冶金行业的业绩。

   业绩代表了这个控制系统厂家对冶金工艺的掌握情况。熟悉程度。

2.假如有冶金的主系统的话,高炉的控制系统最好和冶金主系统的品牌保持一直,

   哪怕档次不同呢,品牌一致会对以后的维护而言,有更大的益处。

3.冶金行业选择控制品牌,为何 有8成集中在西门子 和ABB 2家上面?

   因为其他很多重要的工艺段,对传动的要求很高。例如应用大量的ABB传动后,选择ABB的控制系统似乎顺理成章。

   而传动选择西门子的话,则更容易接受400H 或者PC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