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面板无显示(电源正常)

楼主(2008-12-13):
三菱A540面板无显示,i查电源正常,不知面板与主板的485口是如何定义的,哪两只针为电源,我测了一下RJ-45八只针(1、8未用),最高电压也只有1.9V,不知面板是否坏?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电源板坏了,

楼主:
主板有电源,不会是电源板坏吧

网友B:
这有好多种可能啊,开关电源,5V电压是否正常?主板同电源驱动板的排线是否好的,排线插座端子脚是否有脱焊的,主板和面板是否有问题,,,这几种情况我们都碰到过,查吧

网友B:
还有水晶头这边是否有脱焊的和同面板接触是否完好?

楼主:
谢谢hzzhee,修好了,是排线插座端子一只脚轻微虚焊。

网友B:
是啊,排线插座端子脚有脱焊的导致A540面板无显示的经常会碰到的,大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