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干扰抑制 使用滤波器还是电抗器?

楼主(2008-12-13):
请教个问题,我看到许多变频器输出侧有使用电抗器的,也有使用滤波器的;那么这两种措施有什么区别?或者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期待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抑制干扰使用滤波器;抑制电流使用电抗器。

网友B:
对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的电路,就是滤波器。其功能就是得到一个特定频率或消除一个特定频率,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将通过滤波器的一个方波群或复合噪波,而得到一个特定频率的正弦波。

电抗器也叫电感器,一个导体通电时就会在其所占据的一定空间范围产生磁 场,所以所有能载流的电导体都有一般意义上的感性。然而通电长直导体的电感较小,所产生的磁场不强,因此实际的电抗器是导线绕成螺线管形式,称空心电抗器;有时为了让这只螺线管具有更大的电感,便在螺线管中插入铁心,称铁心电抗器。电抗分为感抗和容抗,比较科学的归类是感抗器(电感器)和容抗器(电容器)统称为电抗器,然而由于过去先有了电感器,并且被称谓电抗器,所以现在人们所说的电容器就是容抗器,而电抗器专指电感器。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  15963310965

网友D:
你所提及的滤除干扰的只是针对电源端和电机的电磁干扰的防预手段吧!

楼主:
哦,谢谢各位先,还有点不明白;

起重机上一般变频器后面接什么好些呢?我看有的变频器后面接的电抗,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看看有没有人解释下?

网友F:
学习下。

说不明白,见过变频器后直接接电机的(安川),也见过后面接电感器的。

网友E:
我就是见过变频器后直接接电机的(安川),也见过后面接电感器的。

所以很迷茫

网友G:
还是2楼说的比较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