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aiwell)PLC
海为的PLC怎么没有输出映像寄存器哦,,

楼主(2008-12-13):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你是指开关量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都是有的。开关量地址对应Y0-Y255,模拟量对应AQ0-AQ31

楼主:
输出映像寄存器,像西门子PLC 的QB0,相当于Q0.0 ----Q0.7 台达PLC的K2Y0,相当于Y0--Y7

网友B:
可以实现的,你先用一条WTOB指令将连续个Y绑定到某个V,而后写这个V即相当于修改Y。如 WTOB SM0, V0, 8,Y0,其运行效果为:V0.0对应Y0、V0.1对应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