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生锈的螺杆与螺母

楼主(2008-12-13):
大家遇到设备上的生锈的螺杆及螺母   ,是用什么方法拆,喷除锈济,还是拆不出,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拆的方法。

网友A:
用砂轮机打掉,换新的

网友B:
方案一,敲一敲,用錾子打出来。方案二,用小钻头钻一个眼,用锉刀把子打入拧出来。方案三用氧气红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旋下来了,要注意防火哦。

网友C:
用润滑油先润滑一下

楼主:
2楼  的方案二有点不明白,可以详细解说下吗》谢谢!

网友D:
用气焊烧,或其它的火源加热,效果很好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就是高手了

最厉害的东西是电钻

网友F:
用除锈剂不行   用松动剂 渗透性特别强

网友G:
2楼的是把螺丝变成内六角那样   我是用高速钢条子磨的   他用锉刀把   锉刀把软

网友H:
用松动剂 渗透性特别强

网友I:
2楼的 意思估计是用一种反攻样式的断丝取出器

网友J:
那要看锈的程度,如果一般锈,就用柴油处理一下就可以,如果很严重的话,那只好用磨光机打掉啦。

网友K:
方法很多,而且要根据现场的条件、设备等来看

网友L(2009-01-16):
先泡后敲。

用松动液泡,然后用锤子敲打,如果不行,就继续喷松动液。实在不行就只有破坏了。

网友M:
先润滑,再敲打,除锈基本没有用。

再不行就用电钻,用其他方法很容易破坏到它连接的工件。

网友N:
有类似于反扣的丝锥的东西,专门干这个的,钻个小孔就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O:
反口的丝锥没有什么用处,那个东西准确的说是断钉取出器,是专门原来取出断裂在螺孔内的螺柱的

最好的方法还是松动液先泡,如果螺母花了那就重新打孔拧下

实在锈死了才可以角磨机磨掉

网友P:
如果常用办法都不行,一用气焊割掉,二用螺母破拆器把螺母破开。

网友Q:
大哥们较什么劲啊!地方允许话,你们说的都可以,电火花不是更方便.看看楼主是那里啊!说不明白我们也是白说.

网友R:
想办法弄开  弄不开就要采取破坏性质的拆除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大哥们较什么劲啊!地方允许话,你们说的都可以,电火花不是更方便.看看楼主是那里啊!说不明白我们也是白说.

就是!二楼的很实用,特别是对M5M6m8M10....这种大小的

网友T:
先打点油,不行在涌楼的方法

网友T:
先打点油,不行的话再用2楼的方法

网友U:
1楼的点子管用,我们也是用砂轮机,方便快捷,

网友V:
我有日本进口的润滑油,400G的,一支95元,现货,同时本人可提供专门订制COPY滚珠丝杆.如有需要QQ联系:961239285

网友W:
用大的扳手旋断

楼主:
但是还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网友X:
现在干电控阀门的维修多一点楼主说的问题常遇到学习了!

网友Y:
多粗的螺丝?8个以下,斩子就能打下来。18以下,手锯,18以上就的手持式角向磨光机了。

网友X:
楼上是拧不下来破坏的方法!

网友Z:
引用 网友B:

方案一,敲一敲,用錾子打出来。方案二,用小钻头钻一个眼,用锉刀把子打入拧出来。方案三用氧气红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旋下来了,要注意防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