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伺服复合机械错位怎么解决

楼主(2008-12-13):
复合机械多轴伺服机械在停机后再开动出现错位,机械在提速时错位,在减速时也错位,求助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在正常情况,应该错位有小的变化可以接受,停机后再开动就是有不少废品要产生.

网友A:
您机器上的多个伺服目前是什么工作方式?

楼主:
伺服电机运动为虚模式

网友A:
“伺服电机运动为虚模式 ”

不理解。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在加减速过程中错位,那就是各个轴的实际加减速有差异,建议设法将其调到一致

网友C:
建议调节伺服的加减速参数,有没可能是机械自身问题。

麻烦楼主讲解下“伺服电机运动为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