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启动后,低速时一会正一会反,高速时正常,请问为什么?

楼主(2008-12-13):
各位大哥:我这里有台安川变频器616G5启动后,低速时一会正一会反,高速时正常,请问为什么?

             如知道去请告诉小弟QQ:869286418@qq.com  谢谢!

网友A:
输出是不是缺相??????????

网友B:
一般是有一相驱动光耦老化,低速时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

网友C:
可能的原因:电机参数不准确,做一下电机参数动态调谐试一下。

网友D:
输出缺相

网友E:
想问一下 电压不平衡或者是欠压会导致电机时而正转 时而反转吗

网友E:
想问一下 三相电压不平衡或者是缺相会导致电机时而正转 时而反转吗

网友F:
三相电压不平衡或者是缺相会导致电机在低速运转时时而正转 时而反转

网友G:
你是什么样的给定方式呀,是不是用通讯给定的呀,如果是,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你给定的数据有问题,我在做系统的时候遇到过一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H:
你恢复出厂值试一下啊

网友I:
8楼的那位朋友,能把你做的那份通讯方案发给我吗?谢谢hsf6572265@126.com

网友J:
不太会是缺相吧。缺相高速起来可能没什么力矩吧。

好好看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K:
“低速时一会正一会反,高速时正常”

1、触发电路的问题;

2、载波调制频率f、与三相对称相差120度的关系问题;

3、这个故障不是干扰,也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