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08-12-13):
                 请教大家,一台机床的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报警号为AL.51,查看资料说是电机编码器又问题,拆开电机发现电机轴很紧,合上电源开机发现电机转的很慢,而且在颤动,就像转不动一样,电机上铭牌标的是3000r/m ,,要用很打的力踩可以转动。但是电机只有300W,我试了有的大的伺服电机轴转动都很轻松。请假是 什么问题。难道就是电机又问题导致的报警吗??

网友A:
轴承坏了,正常转起不是很重

网友B:
AL51显示代码,是属于机械故障,因机械冲撞产输出电流数秒,伺服电机锁定

网友C(2009-06-13):
我也想请教各位前辈,AL 50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09-07-30):
你断开电源后转动一下伺服电机轴,要是还很紧的话,就要换轴承了 有时间交流下:QQ495118878

网友E:
过负荷了,换轴承了。

网友F:
大成恒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数控机床改造维修服务商
大成恒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数控工程部是专业从事西门子数控系统改造、调试及伺服驱动系统维修的高科技企业。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公司现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有实力承揽西门子全部数控系统改造、调试与全部类型伺服驱动系统维修业务公司。我们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国内外西门子自动化工程师队伍为依托,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确保在最快的时间内为企业解决难题,排除故障。
一、西门子伺服驱动系统维修分类
(以下型号设备我公司均有测试台可完全实现加负载实验,将避免故障设备修复后反复回现场测试,可保证修复质量。(祥见网站 http://www.adchy.com )
A、 驱动系统单元(维修): MASTERDRIVE MC / SIMODRIVE 610/650/660/611/611A/611D/611U/等。
B、伺服电源:6SN1145系列、6SN1146系列(各类报警、输出电压过低、炸机等故障).
C、驱动器插入单元(板卡):6SN1118插入单元(各类报警)。
D、基本伺服驱动器型号:伺服驱动器 6SN1123系列;
6SC6110系列6SC6111系列6SC6112系列6SC6100系列6SC6108系列6SC6120系列6SC6130、 6SC6140、6SC6170、6SC6620系列6SC650系列、6SC660系列等(各种报警、主轴抖动、无执行反应、炸机等故障)。
E、伺服电机:1PH系列、1FT系列、1FK系列(轴承、绕组、端盖、编码器等).
F、手轮(手持控制单元):6FX2007全系列。(虚显、无执行反应、无显示等)
二、机床改造及维修
我公司可提供机床数控系统整套从咨询、设计及改造交钥匙工程。可对机床电气故障提供现场判断及抢修。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洁手 机:13911077842
电 话: 010-88603269-8003 传 真: 010-88603269-8005
http://www.adchy.com (工程部网址) E-mail: dchyldm@163.com
http://www.dchy.net.cn(商务部备件销售网址)
北京办事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2号院9-1-1102

网友G(2010-09-06):
型号为MR-J2S-100A三菱伺服出现报警为AL37,请问什么原因导致这样报警?

网友H:
我公司今天也有这样的问题,一台三菱电机报警AL21,为编码器故障,拆开发现电机轴卡住,弄一下正常。但我知道这并非正解,望各位大师指点,为谢!

网友I:
1 把编码器拆除

2 把轴承拆除

3 把轴拿出来看看

一切正常,重新安装,检查伺服驱动。

网友J:
AL.51是过载  看看机械部分是否沉   把联轴器断开试   就能分清是电机还是机械的毛病    如果是电机   看看轴承

网友H:
AL51报警内容为过载2,要检查负载侧或是电机的轴承,注意有制动器的电机不好拆,要根据其电压规格,让制动器通上电才可以拆,不可硬撬,否则损坏伺服电机,装回时也要通上电。

网友K(2010-12-30):
也有可能是增益调的太高了或惯量比调的太高

网友L:
多看看网上的相关资料.多查查书.

网友M:
应该是电机的轴承卡阻了,不过按说这时候给一个进给指令不久伺服驱动器会报警的。要是说增益太大那应该会有异常声响

网友N(2011-05-06):
AL16是什么报报警

网友O:
16 也是编码器故障,比如编码器线故障

网友P(2011-06-06):
电机应该有问题,检查电动机。

网友Q(2011-07-13):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动力线有问题 以前遇到过法拉克 动力线接错了导致负载很高

网友R(2011-08-20):
把联轴器拆开通电试机,使电机的问题还是机械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S(2011-09-27):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低压电器方案提供商,多年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高品质的低压电器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立足国家重点工业城市河南新乡,用心打造专业、周到、速度的公司服务理念,多年来受到新乡各大工矿企业的一致好评,是新乡各大重点企业的合格供货商,是目前新乡最为专业的电连接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公司目前所代理产品有航空插头、重载连接器、端子排、中间继电器、总线连接器等数百种电连接产品,涉及国内外20多家知名电气连接品牌,是德国菲尼克斯、万可、尤提乐、广奇、魏德米勒、上海魏普、重庆宇通、上海安科瑞和日本和泉在新乡的正规代理,是厦门唯恩、威浦在新乡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河南汇通真心希望能够成为各位电气工程师及采购经理的知心伙伴,让我们汇聚彼此的力量,去寻找通向成功的阳光大道!

网友T(2013-08-21):
请问各位:有没有三菱M3系列伺服驱动器资料?有的话发一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