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无输出

楼主(2008-12-13):
PLC CPM1A,在接上电源后,短接0.00输入点,输入指示灯亮,在程序内写入0.00常开点,并让输出10.00得电,可以运行中,10.00不得电,,程序强制10.00,输出指示灯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运行指示灯亮了?。。。

网友B:
你的输入端的COM有没有共负或正极,还有就是10.00有没有得复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端的COM有没有共负或正极,还有就是10.00有没有得复输出。

在运行模式下,清除10.00后再试下

网友D:
首先确认一下PLC的当前状态,然后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像楼主所说的程序输出不用强制就能实现输出点接通,对于一个正常的PLC这是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E:
同意3楼的,我的三菱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没得电也置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举个例子,就是说ld x0 set m3,PLC一上m3就置位了,尽管x0没得电,换成M4就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M3不会是被别的连锁占用了吧.

网友F:
PLC里面有其他程序没?

网友E:
没有啊,就是,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G:
会不会是模式不对

网友H:
着先把你要调试的程序下载到PLC里,再把模式改为监视模式,保证OK

网友I:
应该是模式不对

网友J:
看看PLC 的RUN指示灯亮了?

网友K:
是不是有重复输出点这种情况

网友L:
RUN灯!检查一下!

网友M:
应该是模式不对,看看PLC 的RUN指示灯亮了?

网友N(2009-02-18):
看三个灯     输入指示灯  输出指示灯  还有运行灯

网友O:
估计是正处在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