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用S-300对液位进行PID控制的程序,谢谢

楼主(2008-12-14):
我的邮箱:G_XUDONG@126.COM

初始条件:a、Tank1、Tank2均为满罐。
b、V-1、V-2全关。
要求:选手通过控制V-1、V-2的开度,将Tank1的液位保持在1/2的位置,
将Tank2的液位保持在1/4的位置

控制过程描述:
1、首先由固定流量水泵将清水由Tank3向Tank1注入清水,流量大小由V-3手动阀控制,设备调试完成后手动阀开度固定。
2、当Tank1液位达到溢流管P-6高度时开始溢流。Tank1的液位由桶槽底部的控制阀V-1的开度来控制。
3、Tank2的进水阀就是Tank1的出水阀V-1,Tank2的液位由V-1和安装在桶槽底部的控制阀V-2的开度来共同控制。
4、 Level 1液位变送器安装在Tank1桶槽底部,将液位转变为4-20mA信号传送到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器。Level 2液位变送器安装在Tank2桶槽底部,将液位转变为4-20mA信号传送到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器。
5、由于水泵为固定流量泵并不间断向Tank1补水,因此Tank1和Tank2的液位控制将只能靠V-1和V-2的开度的相互配合来控制

控制流程设备

Tank1 1#桶槽 直径:51cm、桶高:60cm
Tank2 2#桶槽 直径:51cm、桶高:60cm
Tank3 3#桶槽 长:115cm、宽:95cm、高:40cm
Pump1 水泵 离心泵
V-1 1#控制阀 DN65 球阀(控制阀)
V-2 2#控制阀 DN65 球阀(控制阀)
V-3 3#手动阀 DN25球阀(手动阀)
Level 1 1#液位变送器 量程:0~500mm、输出:4~20mA
Level 2 2#液位变送器 量程:0~500mm、输出:4~20mA
P-6 溢流管 直径:40cm
P-7 溢流管 直径:40cm

网友A:
你是找兼职调试吗?。。。。。。。。。。。。

网友B:
我也是 初学者 不知道 理解的 对不对:

PID调节: 当L1检测值>或<预定的高度H1时,产生的超调量e1反馈给V1来控制其开度,当L2检测值< 或>预定值H2时产生超调量e2反馈给VI,V2来控制其开度

图形根据描述就可以画出来  我画了粘贴不上来,各位高手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C: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三菱,欧姆龙产品.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联系.谢先生 13671884704 福州盈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QQ:595725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