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B-PLC通讯中RSLinx与RSView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4):
小弟最近刚接触ABPLC,按照软件自带帮助中所说的做了连接,现在RSLogix和RSLinx连接已经没问题,但是RSLinx与RSView却通讯有问题,具体表现在标记监视器中状态显示是无效……小弟qq331714387,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你可以加QQ群:75790679,或许有帮助!

网友B:
是啊,呵呵,楼主搞定没有啊,

网友C:
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2009-01-13):
设置OPC SERVER, 建立标签 建立RSVIEW和LOGIX 标签的对应关系

网友E:
支持4楼说的办法,32jiu

网友E:
支持4楼说的办法,32就有OPC了

网友C:
实在连不上,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参考就连接上了。

网友F(2009-02-24):
好人太多了,我也想当多人,可惜我没做过这个。

网友G:
你的RSVIEW 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E:
楼主确定RSLlNX与以太网模块连接的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OPC设置对不?

网友H:
1\请楼主明确采用的是如种通讯方式

2\通讯接点是否正确?

3\直接驱动与OPC驱动是针对不同的通讯方式,请认真选择

4\若有问题,请与9845066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