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信号进入DCS的方法

楼主(2008-12-14):
其实电气信号进入DCS系统办法有:
1.DCS有交流采样卡件的就可以直接接入0-5A电流和0-100V电压。但是目前好像只有个别DCS厂家在做,印象里和利时有
2.最常规的就是配变送器转换为4-20mA/0-5V的直流信号送入DCS系统。目前国内国外都是这样做的。其实还有一种折中的设备就是隔离端子-好像是北京有个公司做的隔离端子就有这个功能,而且还不需要单独供电,直接从DCS取24V电源(与二线制仪表相同)
3.采用微机保护、数字仪表等装置通讯进入DCS系统。

上述各种办法最容易让用户接受的是方法1,但是局限性太强;而方法3对有的用户又太难说服,这也就是目前电气变送器大量出现的原因吧
谁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A:
用通讯方式应该是最好的了,线缆少,省成本。采用微机保护对电气保护来说也上一个台阶。

网友B(2009-02-23):
我这里是通过继电器进IO柜的

网友C:
 当然有的是电量等模拟信号,有的是开关信号................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二楼应该是仅限于开关量信号

网友D:
模拟信号通过互感器,将电气信号转换成标准的仪表信号进DCS

网友E:
电气变送器简单好用可靠

网友F:
是呀,为什么不用通迅方式

网友G:
用电流电压变送器,这是最基本的,可以将0-5A电流和0-100V电压转换成4-20mA/0-5V的直流信号,电源可以选择DC 24V或者AC 220V,DC 12V,DC 15V,如下图片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H:
深圳市顺源科技专业做信号隔离变送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陈志娟 13480868230 QQ:215596524

网友I:
说的不错,第二项似乎最常用

另外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发的文章经常找不到?只有在个人文集里才能找到。奇怪!

网友G:
楼上兄弟,主要是因为信息更新比较快,其他帖子有人回复,你的要是没有回复的话就很难在分论坛第一页面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