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变频器 出现F0002报警的可能原因

楼主(2008-12-14):
机器每天正常运转,每到零晨三四点变频器就会出现一次F0002报警,复位后重新启动又可正常运作
请教各位这种现像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谢谢先了

网友A:
估计就是你的电网有问题吧,如果安全允许的话,打开故障后再启动功能

网友B:
电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