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映像寄存器(I)的寻址范围

楼主(2008-12-14):
【color=#00008B】书上说IBO是由I0.0-----I0.7这8位组成的字节。那么IB1是否就是由I1.0-----I1.7 这8位组成的字节呢?

书上说输入映像寄存器(I)的范围是I0.0-----I15.7 那么IB的范围只能是IB0-----IB15 吗?【/color】

网友A:
你的plc型号是什么。I的范围不会那么小的。300的一般是256个Byte

网友B:
不清楚楼主是否专搞专贴帖子的?

这个问题先前在中华工控网的CVLSAM回答过,因为S7-200的限制为128个输入点,因此其输入映像区为IB0-IB15

关于输入输出映像范围,在PLC的型录上都会表明,无论是200,300还是400PLC,在型录上都会标明。

以上

网友C:
没错,IB0=I0.0+...+I0.7    .IB1=I1.0+....+I1.7.........IB15=IB15.0+....IB15.7.这只是一个字来说的,但有时你要用到双字,IW0=IB0+IB1..........IW14=IB14+IB15

网友C:
楼主想得对,你要对位,字,双字,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