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说一下,各自通讯用的东西吧

楼主(2008-12-14):
我这:
一、计算机和200:
1.计算机里插一块MOXA卡,就是一块PCI卡,我们叫它485串口卡,卡上提供2个485或422的串口。再到电脑城买一公一母的D九针串口头,找一根两芯的线做通讯线,可以长到一百米吧,计算机那头焊1、2脚,200那边焊8、3脚。MOXA卡大概大几百块钱。
2、上面的也可以不用MOXA卡,买一个RS232转485的波士头,就是一个外观像软件狗的东西,波士头插到计算机上的串口上。波士头几十到一百多块吧。
3、还一种成品的电缆,一头插计算机RS232上,一头插200上,电缆中间有一大坨东西,上面有拔码开关。好像是西门子的东东,不知道好多钱,长度会有限制。

笔计本上我们就用一个 USB转串口+波士头+D九针串口头来用的,这就是最山寨的搞法吧。因为3成品的电缆贵些。

二、计算机和300
1、计算机里插一块5611卡,买一根MPI电缆;或者买两个DP头,做一根线。5611卡几千块,公司买的MPI电缆,不知道好多钱,好像也可以用D九针串口头做,没做过。
2、笔记本就用USB-MPI的电缆,不知道多少钱。好像也是几千块。

我不知道计算机和300有什么山寨的搞法。有没有人能告诉我5611卡、DP头、USB-MPI的电缆大概都是多少钱。

网友A:
笔记本HP nx6320   西门子CP5512+MPI电缆,西门子PPI电缆一根(不支持185.7 和多主站),RS232/RS485转换器(可与西门子S7-200、欧姆龙通讯,不支持185.7,支持多主站),自制的欧姆龙PLC通讯线,欧陆装置通讯线,海泰克通讯线

网友B:
200,300,400的,我都是用的cp5512适配器

网友C:
计算机里插一块5611卡,买一根MPI电缆;或者买两个DP头,做一根线。5611卡几千块,公司买的MPI电缆,不知道好多钱,好像也可以用D九针串口头做,没做过。
2、笔记本就用USB-MPI的电缆,不知道多少钱。好像也是几千块。

进口的贵些

网友D:
我232/485怎么不能通讯啊

网友E:
你们是在讲什么,通讯总线有三层(四层).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F:
5611大概一千多块,USB-MPI两千多,淘宝网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