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LINK与数传电台通信问题

楼主(2008-12-14):
我用的是14个AB micrologix 1200 PLC 作为从站,中心电脑作为主站;通过数传电台无线传输,中心电脑安装的是RSLINK 2.5版本,组态软件是IFIX 3.5版本,IFIX通过OPC驱动与RSLINK传递数据。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心与每一个从站连接通信很好,到带五个从站通信都可以,但是再往上增加从站,通信就会越来越差,还望哪位高手能够帮忙!

网友A:
说明ifix作为opc客户端连接OPC Server有瓶颈,不支持太多的OPC Server,可以通过类似实时数据库软件的中间介质去采集多个OPC Server,最后IFIX和实时数据库服务器通讯,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2009-01-13):
可否请教楼主电台与PLC通讯的问题

网友B:
我的QQ:270761062

网友B:
下位机连接PLC的数传电台怎么自动往上位机传数据,需要在PLC里设置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