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08-12-14):
第一次用AB的PLC,CPU是1769-L32E,编程软件Rslogix5000,客户给我们的协议中对数据的存储位置进行了说明,下面就是说明原文

N200和N201用来存放PMC的接口数据。

N200用来存放Machine Faults和Warning Fault的数据。目前设计的PMC接口为每个Cell保留了最多16个Station,SGM建议每个机运线使用1个Station;每个Station在数据交换区占用固定长度为208个Word的内存。N200的长度为3+208*n个WORD,其中n为Station个数。

然后客户要求把数据放到 N200:0、N200:1....等

我想问下,AB的数据存储地址是怎么定义的,N200是个什么东东,我看手册说AB是用标签定义,是不是跟在VC++里面定义数据是一样的,恳请各位大虾帮助,谢谢

网友A:
其实和其他PLC一个道理啊,

N200就是一个16位存储器啊,呵呵,和西门子的MD一样啊,